楼主(2006-03-14):
怎么通过计算机串行口控制电流的大小? 谢谢!

网友A:
要通过串行口控制电流的大小可以的。1:要在计算机上安装软件,通过软件下达指令通过通讯线给电流模块输出电流大小。AI-708JAXS4手操电流模块
在公司网站资料下载区有演示版AIDCS  For  NETV8.0.0多客户端网络版组态软件下载
上公司网站看资料。或来免费电话800 858 2033找邵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