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符号库

楼主(2006-03-14):
谁有pcschematic的电气符号库,我不会

网友A:
可以自已创建符号,我就自已创建符号,在数据库中添加自已的数据,或创建自已的数据

网友B:
自己根据需要动手制作符号,在数据库的元件中加入符号名

网友C:
[求助]
  拜请2楼,3楼的朋友提供一点符号与加入数据库的资料好吗?下面这个框是如何制作加入的?谢谢!

网友C:
忘了告诉我的邮箱:xf81519@163.com   QQ:283523334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下面这个框是如何制作加入的?谢谢!
在数据库的PCSTYPE这个字段里注明, 各符号间用分号(半角的)间隔.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一直犯愁,如何把同一个元器件的不同功能符号放在关联的位置里,画图使用时只要点右键"显示可用的..."就可提取同一元件剩下的功能符号。
象这样:
符号相同的几个放在一起我会做,但是把同一个元器件中不同的功能符号放在一起,比如把一个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辅助常开触头,辅助常闭触头及线圈符号都放在一起我就做不来了。老兄所指教的方法我琢磨了半天还有不理解,能细一点给我再说说步骤,"数据库的PCSTYPE这个字段"从哪进去找?我刚学这个软件还不熟,再次谢谢!

网友C:
我用的是中文版的PCSchematic 7.0,老兄说的“数据库的PCSTYPE这个字段”中的“PCSTYPE”是英文版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中文版的PCSchematic 7.0,老兄说的“数据库的PCSTYPE这个字段”中的“PCSTYPE”是英文版的吗?
是英文版的数据库.
厂家做软件的时候把字段名也分语言了, 我觉得这样不好, 字段名最好统一都用英语的. 因为有时使用自动生成功能的时候如果模板是其他语言的话, 软件会报错, 说找不到某字段.
暗自牢骚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谢谢楼上的回答,我一直犯愁,如何把同一个元器件的不同功能符号放在关联的位置里,画图使用时只要点右键"显示可用的..."就可提取同一元件剩下的功能符号。
象这样
符号相同的几个放在一起我会做,但是把同一个元器件中不同的功能符号放在一起,比如把一个交流接触器的“主触头,辅助常开触头,辅助常闭触头及线圈符号都放在一起我就做不来了。老兄所指教的方法我琢磨了半天还有不理解,能细一点给我再说说步骤,"数据库的PCSTYPE这个字段"从哪进去找?我刚学这个软件还不熟,再次谢谢!
1 我前面回答的就是 '显示可用的..'这个功能的解决方法;
2 符号不同的也可以, 文件名以分号分隔, 引脚名称和符合一一对应.
3 编辑数据库有三种方法:
  A 使用微软办公的access
  B  在选择元件的数据库的时候,点编辑按钮(如图)
       编辑时如图, 我自己做的欧姆龙的继电器, 本来是单刀双掷的, 我只用单刀单掷的.
  C  使用工具\数据库菜单编辑

网友C:
找到一点感觉了,我再研究研究学习,非常感谢你您的指点,再你谢谢!

网友C:
找到一点感觉了,我再研究研究学习,非常感谢你您的指点,再次谢谢!

网友E(2006-04-21):
受益非浅

网友F(2006-05-26):
请教元件制作
我想请问一下自己怎样做元件?用什么软件做?做了之后放那里?谢了

网友G:
好好的制图软件你不用,搞这个多复杂

网友H(2006-07-09):
谁有电器符号

网友I(2008-09-21):
谁有国产的正泰、德力西等的数据库。

网友J(2014-10-23):
我的符号库(.sym文件)中的符号标题都是英文的,更烦的是有很多符号的标题是乱码的,如图:
我建数据库时,不知道实物应该对应那种符号,大家有没有碰到类似情况的。
我建了个PCSCHMETAIC 的学习交流QQ群:81524912,欢迎大家加入互相交换电气符号和数据库及学习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