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4):
我现在用的三菱PLC软件是7.0的,和ACPU通讯,软件里面设置成,ACPU类型,串行通讯,COM1 9.6KB,CPU模块 不指定其它站,
笔记本上设置也是COM1,9.6KB
可一连接就显示设置了不可用COM口,请各位大虾帮帮忙!!,小弟这边先谢了

网友A:
你的COM口是电脑自带的吗?

网友A:
是不是COM1被占用了或有硬件冲突?
连三菱FX系列或其它品牌的PLC试一下;

楼主:
谢谢,COM口被占用了,换了台笔记本好了,不知道能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它去掉

楼主:
这是在系统重新装了以后出现的,是XP1的,要是装XP2是否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