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本人所做的一个项目为电力行业的监控设备:

用一台S7200 PLC

三个EM235模拟量输入模块;四入一出

一台GP 2500的触摸屏;

另三台LG IS5 变频器控制电机正反转;三路电流型传器,输出为0-5V;三路电压型传感器输出为0-5V;

目的,通过PLC模拟量模块采集三路电流与电压数据,与触摸屏中设定的电流与电压数据进行对比,如果超过一定的范围,那么通过PLC控制变频器实行电机的正反转,从而达到控制电流和电压的目的。

问题:1、EM235模拟量模块,上电通过SM0.0 来检测输入信号,输入用AIWX ,用MOVW 转存到VWX中,那么VW中的信号是多少V呢(0-5V)

2、在触摸屏中用曲线控件,字地址VW 设定为各路电流或电压输入后转成的 VW,这样是否能实时显示电流,或电压的波动曲线

3。这样采集的数据是一块一块的,还是实时的,因为PLC扫描是有一个周期的。

我看过有人对采集的数据先进求和,再平均后输出的方法,为什么要这样做?

网友A:
1。VW中的值已经不是模拟量的信号了,只是已经通过A/d转换后的数字了,如果你是0~5V的话,应该对应0~32000,如果是4~20MA的话,对应与6400~32000
2。如果忽略通讯的延时问题,可以认为是实时的
3。采用平均后输出的方法,是为了过滤一些不正常的信号。起到软件滤波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