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的问题... 急盼

楼主(2006-03-14):
想请教一些关于S7-300的问题.我在试验一套300PLC时,当在线连接后,先把硬件组态下载到PLC中,这时模拟量扩展模块中,6号槽和7号槽的SF灯亮,因为6号槽和7号槽 我没有安装前连接器,我估计SF灯亮,是因为没有安装前连接器,模块没有得到24V电压导致的.不知道我的估计对不对?

然后我开始下载用户程序,可是下载完了之后,CPU上的SF灯就亮了,RUN灯闪烁几下就跳到了STOP灯亮,我打开错误诊断,里面显示是6号槽和7号槽的模块错误.我不明白为什么之前下载硬件组态时,CPU上的SF灯怎么没有报错,而在下载完用户程序后却报错了.因为我们的用户程序在用户的产品上试验过,是没有问题的.希望有人能帮助我.

CPU用的是313C-2PtP,6号槽上是6ES7 331-7KF02-0AB0 7号槽上是6ES7 332-5HB01-0AB0

网友A:
你的程序中使用到了6、7号槽的地址,所以CPU抱错.

楼主:
地址是要用到的啊 用到6、7号槽的地址就报错吗 为什么

楼主:
6、7号槽上没装前连接器 影响程序运行么

网友B:
模拟量都是对外设直接寻址的,访问不存在的外设地址,是会报错的。访问地址映像区的地址则不会报错

网友C:
因为在组态时CPU已经为该模块分配了地址,如果你程序中使用了该地址,前连接器又没有装入而使模块失电的话,CPU由于出现无法访问地址而寻找OB122组织块,当程序中没有该组织块时,CPU进入停机状态。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运行正常 模块上不装连接器 CPU可以运行的 不报错 只是不装连接器的模块会报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