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楼主(2006-03-14):
各们大哥: 我有一个NS10的触摸屏和NS5.0的编程软件,都是英文的,现在电脑和PT连不上,请问详细的设置是怎样的呢,要详细一点的,谢谢,就是传送画面的,线没问题,就是怎样设置

网友A:
1.打开传送工具,选择通讯设定,选择正确的COM口
2.点击CONNECT,使PC与NS联机
3.选择要下载的画面或者整个project,传送。

NS上不需要做任何设定。

楼主:
但我试了很多次还是连不上,设置那里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呢,就是:
1.打开传送工具,选择通讯设定,选择正确的COM口
2.点击CONNECT,使PC与NS联机
这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