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4):
现在要使得传输距离在5公里左右,
应该选用怎样的总线阿?

网友A:
RS485 or CAN-BU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RS485 or CAN-BUS

RS485能传输这么远吗???????????

网友A:
加中继,
采用RS485信号线、电源线(中继器供电用)分别绝缘隔离屏蔽的专用远程通信电缆。

网友C:
采用粗缆的局域网进行传输吧,可以不带中继的,方便与远距离的工业控制

网友D:
CAN-bus不加中继器就可以轻松到10公里,可以参考

网友E:
光纤;油田上用的很成熟了

网友E:
还有数传电台或者GP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