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差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6-03-14):
请教滑差电机励磁两根线接法是否分正负?接法对电机的运行是否有影响?

网友A:
励磁两根线接电机励磁线圈上不分正负.接法对电机的运行没有影响.

网友B:
顶!楼上的说的对,励磁两根线接电机励磁线圈上不分正负,但不要和其他的那三根线混了.

网友C:
励磁线圈没有正反,只要在铁心上产生磁通,调节的就是铁心的磁通量

网友D:
同意楼上观点

网友E:
千万不能随意说话,要有根据哟!滑差结构电机的励磁线圈没有正反?

网友E:
请注意以下三点:
1.注意续流二极管的极性,若接反,将造成可控硅主电路短路.
2.调试时离合器必需加一定的负载<大于10%额定负载>,若空载,离合器只能高速运行,转速调不低.
3.电磁滑差离合器在某一转速运行时如有同期性摆动现象,可调换可控硅整流器的输出极性,也就是调换励磁线圈的两接头.

网友F:
楼上的答复略有出入续 溜 二极管一般集成在控制器内,接错线仅会造成控制不稳定而已,不会造成可控硅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