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怎么通过计算机串行口控制电流的大小?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网友A:
你应该说清楚一点。或者你去看看有关plc的知识。。。看那种数据采集器也行

楼主:
不好意思,刚搞这个不是很懂!我想用计算机232串行口发送指令,达到能够控制电流的目的。具体用什么电流控制器现在还没思路,希望大家能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B:
合适的语言编写界面和通讯,设置好PLC的各项参数及程序(或者用单片机,或者用适合于电机的接口板等等).
也可以用某些公司出品的测控软件和硬件配合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