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E谁家的好用,急!

楼主(2006-03-15):
大家好,有人可以告诉我,谁家的DCS的SOE功能最完善,基本上可以达到1mS的分辨率,急用。目前我用的SOE功能太差,经常有漏记的情况发生。或者独立的SOE系统也可以考虑。

网友A:
SOE(Sequence  Of  Event)事件顺序记录功能, 电平变化分辩率:1ms(实际上可做到0.2ms)判断开关动作的时序,主要用于事故的事后分析,查找事故第一原因 。
详见:
http://www.autoyx.com/eng/Eng3.htm
控制系统网络结构、软硬件技术见:
www.autoyx.com

网友B(2007-07-09):
DCS系统中的SOE经过长时间的运行之后就可能出现通道失灵,漏记,错记得现象,这是大部分dcs厂家的soe都会出现的问题!我处有SOE测试信号发生器可检测soe的准确性,以便做出正确的事故分析,使用起来也非常简单!并可以为不同厂家的dcs专门配线!
要了解详情,可与我联系:
电话:13611290268乔先生
E-mail:qiaoyk@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