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断路器不是已经有过载保护功能了吗?

网友A:
断路器响应时间快,大部分用在总箱体电源
热继是缓慢效应不会在启动时跳

楼主:
首先谢谢!

但是电机怎么还要两者都有呢?

网友B:
一种是过流保护,一种是过载保护。

楼主:
断路器也有过载保护功能吧?

楼主:
我的问题是不是很简单,大侠们不屑一顾啊?

网友C:
3楼的朋友不是说了?

网友D:
如果断路器是电机专用断路器,且过载保护可以调节的比较合适,我认为热继是可以省掉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路器是电机专用断路器,且过载保护可以调节的比较合适,我认为热继是可以省掉的。
我想,小容量电机可以的,大容量还是有热继电器好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一种是过流保护,一种是过载保护。
对的

网友G:
我想短路器大家都知道,而热保护在电机的使用中也同样是不可缺少的,当使用的需要经常的频繁启动。电机的温升就是一个值得注重的环节。热继电器就在这时起到关键的作用(我们假定其他都正常)。

网友H:
双重保护
其实过载也就过流了

网友I:
断路器反应灵敏但不宜频繁操做,而热继电器与接触器配合就可频繁启停。

网友J:
过载就会过流,同志门说的含糊,有混淆之嫌.其实断路器的短路过压保护作用更明显.还能起到电源的安全隔离

网友K:
这是保护电路嘛!就像电子电路中加装二极管的保护电路一样嘛!这是为了安全。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路器是电机专用断路器,且过载保护可以调节的比较合适,我认为热继是可以省掉的。

有道理!

网友L:
引用 网友D:
如果断路器是电机专用断路器,且过载保护可以调节的比较合适,我认为热继是可以省掉的。

我想,小容量电机可以的,大容量还是有热继电器好吧?
有道理!

网友M:
热继允许短时间过载
断路器过流则速断

一般电机断路器和热继整定值不一样,且热继整定值小一些

网友N(2006-04-15):
我非常赞同12楼和13楼的老兄的观点,如果是一个大功率的电机才单独装一个短路开关。小的吗?就几台共用一个 短路开关嘛!用继电器是肯定要用的,他是对电机的保护。短路开关是对电源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