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我安装的时候他就显示说"是否要卸载"我就点是啦
卸载完后 我再安装  还是要问我"是否卸载"
怎么都安装不了  急啊 再先求助

网友A:
其实V4。0已经很高了。S7-200的PLC足已够用了,如果不是有必要,干嘛要升呢!

网友B:
卸载是到"控制面板"-"添加卸载"去把原来的旧版本软件卸载掉.
补补电脑知识吧.

楼主:
谢谢1楼建议
2楼兄弟不厚道  帮不上忙就别在那损人了
卸载这功能小弟还是能够运用自如的,那当然更不用你说控制面板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