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132KW变频器用在鼓风机上,频率经常运行在60HZ,电流在200A左右,不知道什么原因
经常报接地故障,脱开变频器与电机的电缆,用兆欧表测得U--PE,V--PE,W--PE之间的
为40兆欧。

楼主:
怎么没有人跟呀

网友A:
rely card 的问题吧

网友B:
变频器到电机之间是用的3+1电缆吗?如果是,请尝试把电机接地线单独接地。

楼主:
是用的3+1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