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客户反映在加工圆弧时 不够圆滑  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网友A(2006-08-07):
插补的算法问题。
圆弧的光滑问题与曲线的阶次有关,阶次越高,曲线越圆滑。

网友B:
电机本身也有影响!具体到电机这里好象更麻烦

网友C:
增益参数没调好吧

网友D:
应该跟控制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