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6-03-15):
各位大虾,在下的工厂里现安装了很多中型变频器,使用起来很是方便,但影响了许多控制信号,有什么好的方法解决吗?拜托,拜托.

网友A:
这应该是由干扰引起的.变频器运行时产生的高次谐波会对附近线路产生感应耦合,感应出干扰电压或电流,造成控制信号的失真.在工程上主要采用隔离,屏蔽,接地等方法来减少干扰.
隔离方法:在变频调速传动系统中,通常是在电源和放大器电路之间的电源线上采用隔离变压器.如果一个控制信号要同时连接变频器和其他执行元件,之间要用信号隔离器.
屏蔽方法:变频器的输出线最好用钢管屏蔽,特别是以外部信号控制变频器时,要求信号线尽可能短,且信号线易采用双芯屏蔽,不能与变频器的输出线放于同一配管或汇线桥架内,否则之间要有金属隔板,频器周围电子敏感设备线路也需要屏蔽,屏蔽罩必须可靠接地.说到接地,接地是抑制噪声和防止干扰的重要手段.好的接地方式可在很大程度上抑制内部噪声的耦合,防止外部干扰的侵入,提高系统的抗干扰能力.变频器的接地方式有多点接地,一点接地及经母线接地等几种形式,要根据具体情况采用,要注意不要因为接地不良而对设备产生干扰.
单点接地指在一个电路或装置中,只有一个物理点定义为接地点.在低频下的性能好.多点接地是指装置中的各个接地点都直接接到距它最近的接地点.在高频下的性能好;混合接地是根据信号频率和接地线长度,系统采用单点接地和多点接地共用的方式.变频器本身有专用接地端子PE端,从安全和降低噪声的需要出发,须接地.既不能将地线接在电器设备的外壳上,也不能接在零线上.可用较粗的短线一端接到接地端子PE端,另一端与接地极相连,接地电阻取值<100欧,接地线长度在20m以内,并注意合理选择接地极的位置.当系统的抗干扰能力要求较高时,为减少对电源的干扰,在电源输入端可加装电源滤波器.。为抑制变频器输入侧的谐波电流,改善功率因数,可在变频器输入端加装交流电抗器,选用与否可视电源变压器与变频器容量的匹配情况及电网允许的畸变程度而定,一般情况下采用为好.
  以上是几点防护措施,为了尽量减少干扰 在设备排列布置时,变频器最好单独布置.在实际工程中,这会受到使用面积的限制,应尽量将容易受干扰的弱电控制设备与变频器分开.其次, 尽量减少变频器与控制系统不必要的连线.除了控制系统与变频器之间必须的控制线外,其它如线路应分开.

网友B:
2楼的说得 不错.顶了

网友C(2006-10-26):
二楼说的很好!我补充两句 :可适当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变频器进线和出线加电抗器和高频磁环,
以上两种方法都可有效降低干扰。
不知你信号有无隔离,如果需要我这里有多的WT1562无源隔离器,可免费送你一只。可彻底解决干扰问题,而且接线非常方便。
需要的话把你的收货地址发到我邮箱里
WTLXH@163.COM

网友D:
yjrcz@citiz.net

用Siemens M440 USS协议 接线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