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請問梯型圖的 S 及 M 分別為何, 看來使用時都一樣, 說明文件亦沒有說清楚
什麼時候用 M
什麼時候用 S
看很多範例, 好像都只是用 M, 是嗎 ?

先謝謝作答 !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M为辅助继电器,分三种类型:通用型\保持型\特殊型.
通用型\保持型就象中间继电器,只提供触点,不能驱动负载.特殊型为M8xxx,线圈由PLC自动驱动,用户只能用它的触点.
S为状态元件,一般用在步进编程里,提供状态触点

楼主:
謝謝詳細解答, 但有一點不明白

M 的通用型, 不就可以代表 S 了嗎 ?
干嗎還要 S 呢 ?
意思是什麼情況該用 M 的通用型, 什麼情況該用 S

有什麼 M  的通用型做得到, 而 S 不能做 ?
相反, 有什麼 S 能夠做得到, 而 M  的通用型不能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