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我想输出轴旋转90度,延时2秒,再回转90度,延时4秒,重复前面动作,需要编辑那些参数?

楼主:
求求各位xdjm了.
我想输出轴旋转90度,延时2秒,再回转90度,延时4秒,重复前面动作,需要编辑那些参数?

楼主:
哪位高手指点指点啊!!兄弟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不是靠调参数可以实现的,这是需要你上位控制器的程序来控制的,一般伺服电机只需要调控制方式、增益、电子齿轮就可以了,具体怎么动作全靠上位控制器了。

网友B(2011-05-21):
对于速度控制我需要调整pa1-01参数  即速度控制  还需要其它参数吗》具体哪一个参数,我现在电机不运转,1-04号参数,1-11,1-36,我也都调试过,伺服没有上电,上位机也已经给出驱动信号。请问各位大侠,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