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如果我用4根SC-09编程电缆分别接4台PLC 的编程口,那么4根编程电缆的另一端要通过什么设备才能跟计算机的RS-232接口相连呢?有没有这样弄的呀?
另外一种是计算机这边接一个232/485转换接口,然后4台PLC都加个RS-485-BD通信模块,然后让一台PLC和计算机相连,再把其他3台PLC跟这台PLC串联起来,这样对不对呢?是否成本太高呀?
各位大侠帮我看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A:
参考一下FX2N通讯手册吧;
用4根SC-09连4台PLC恐怕不太现实;

网友B:
组成R485网络

网友C:
用通迅模块,加一个交换机,五条网线就可以了,不过成本很高

网友D(2006-05-12):
就来一个RS485模块,然后用4根网线连上就好了,比较节省

网友E:
请教5楼的朋友:怎样通过一个485模块和4根网线就能搞好?三菱PLC机上用于通信的不就只有一个8针的插头和一个485通信口,.用网线如何接啊/请教.......

网友F(2006-11-06):
用RS485可进行1:16的连接
计算机上加一个232转485的FX-485PC-1F
PLC上加485-BD板
编程看通讯手册

网友G:
8楼的,32台?你做了? 使用485(422)通讯最大是1:16哦!真佩服你!

网友F:
说32台的是9楼的
8楼是我哦

网友H:
PLC之间N:N通讯,每个PLC加一块485板,一块板才二百元左右.主站的编程口用SC-09与PC通讯.
我在网页上放了FX系列PLC的N:N通讯简例,一看就明白.

网友H:
不过四台PLC组成N:N网,如果共享方式设为2的话,通讯速率很慢了.同步性要求高的已经不适合.

网友I:
不错哟!
引用 网友J:
可以的
我们当时做过32台PLC连接电脑呢
123123123

网友F:
刚看了三菱变频器的手册,最多是可以连接32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