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比如额定功率3KW的三相交流电机,额定电流为7.2A,在设计控制电路时,应该如何选择各元气件的电流值呢,应该有个系数关系吧.我把我的一些理解列出望大家指正!
1 (1)断路器   DZ47-60/D10   断路器带D和带C代表什么呢?只知道电机都用带D的                 7.2*1倍 稍大于额定电流
  (2)熔断器    应该选用是额定电流1.5-2倍的吧
 (3)空气开关 应该和断路器一样吧,比额定电流大一些就可以的
2 接触器    CJ20-10          7.2*1倍     稍大于额定电流
3 热继电器  JR36-20/7.2-11      7.2*1倍 稍大于额定电流

楼主:
哪位提供一下可靠的数据

网友A:
不对,7.2A应该选择20A—32A的熔断器,电机的启动电流通常是额定电流的3倍以上。
特别是重负载的时候

网友B:
cj20-10的接触器有点小了哦。启动频繁接触器触头会损坏的快哦

网友C:
d10 是指应用于电动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