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带负载就不能正常运行是何原因?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查一便参数设置是否合理.若有疑问请致电025-84698479.84697054

网友B:
具体怎么各不正常请说出来大家一起分析!

网友C:
带不动的现象是怎样的? 是不是负载过大?

楼主:
变频器型号是MOELLER(德国穆勒)DF4 75KW,当变频器空载和带45KW以下负载时,运行都正常,当负载大于45KW时就不能正常运行,不知是何原因,大概是哪个地方出错?谢谢!

网友D:
带75KW负载时,变频器设定的电流保护是多大啊?

网友E:
我曾经碰到是霍尔电流传感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