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PLC怎么连接到电脑上啊~?
我有台FX2N-32MR型的PLC,怎么没看见主机上的电脑通讯口啊?请问,你写好程序是怎么输入到PLC里面的?谢谢?

网友A:
通过数据线传输呀,肯定有通讯口的

楼主:
FX2N-32MR 型号的通信口是在那里啊?

网友B:
通信口和手持试编程器的是同一个口啊。就在主机上呢.有个小盖子盖着呢

网友C:
这下总可以找到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