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Fx1-60M 三菱PLC中输入为X00-X09,X400-X407,X500-X507等,可编程软件中输入为X00-X177,在编程软件中把输入继电器设为X400,可软件提示己超出范围,不知怎么回事?

网友A:
三菱FX系列PLC输入输出最大只支持256点即最大为X0/Y0~X399/Y399.

网友B:
错了,X和Y不能有8和9

网友C:
三菱的XY是8进制,就是说从0到7后就开始进位,当第九个X时不应该写X008,应该写成X010.

网友D:
X400是不可能存在的,除非是在A系列及Q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