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我公司(企业)今天中午突然发现多台电脑\打印机\显示器烧毁,不知到什摸原因,请各位前辈指点,现在老板逼命解决,救命!!1

网友A:
零线松了,电源可能达到处380v.

楼主:
谢谢楼上大哥指点,我明天一定查找零线.谢了!

网友B:
基本同意顶楼的观点,主要原因是电压高的太多了.

网友A:
毛病找到了吗?

网友C:
按理说应该是电压太高了,要是零线松了也不会电压高,是不是电工接错线了.

网友D:
接错线的可能大,零线松了,可相线对地还是220,实际回路电压也达不到380

网友E:
不可能接错线,零线松是最值得怀疑的。我以前发现过零线松掉把大楼里的射灯(带变压器的)全部烧毁的事情。

网友F:
查一下你的供电电源,一般是变压器的中性点松动才会烧设备

网友G:
一般都是零线上串上另一相的火线,380V电压给通进去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零线上串上另一相的火线,380V电压给通进去了;
有同感

网友I:
零线从电源端断线会烧毁许多电器,此事应由供电电力部门负责赔偿或修理。

网友G:
如果整个小区或大楼都这样,电力部门肯定要出来承担责任了,如果只是你们公司这样,那就是内部的原因了;

网友J:
零线问题且三相严重不平衡

网友K:
我同意十楼的意见

网友L:
零线松造成三相电阻不平衡,致使电阻小的那一相电压高,会烧坏电器。接在电阻大的其他相先上的不会烧坏。

网友C(2007-05-06):
以前我在那家公司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差不多的东西都冒烟了,后来检查是接错线了,零线接在火线上了,有380V电压,还好只烧了几个电容。

网友M:
应该是零线又问题了

网友N:
是供电电源中有高次谐波

网友O:
楼上说法能短路吧

网友P:
一般是电源的问题
电源是380付了

网友Q:
l一楼说的对,零线断线或接触不良造成!

网友R:
楼层的总零线可能松了!

网友S:
如果是新安装线路请检查一下接线,如果是以前正常使用的线路肯定是负荷前面总零线的问题,排除是高压搭在低压上的可能啊!!!

网友T:
应该是电源的中性线松动。最好是做个重复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