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请教专家
      我在S7200中接上EM235模块后,通讯时就会出现硬件检测到奇偶校验错误!我用 的不是原装的PPI/PC电缆!请教哪位老师指点一下?

网友A:
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B:
不支持这模块?不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老师!
其实当电脑中弹出:硬件检测到一则奇偶校验错误!
接着就要求重新通迅!
工作就是在这里进行不下去了!
怎么办?????

网友C(2006-04-29):
简单但是没有选择。
你有要换电缆了。那时坏的前兆。

网友D:
呵呵  偶现在就用200和235通讯
好象加不加235模块和编程电缆没什么区别吧
我也没遇到你说的情况
偶是菜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