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请问哪个大哥有模拟松下PF1 PLC的软件(模拟外接PLC,可看到他的输入输出情况。)我班同学学习用的,谢谢!

网友A(2006-06-07):
我们也是,应该没有我找了好长时间,我看还是去实验实~

网友B:
可以告诉您,FP1没有模拟软件,搞一个二手的做试验就好了,也不贵了,学技术投入一点也正常的.

网友C:
请教
mole1979大侠,请问哪里可以买到二手的FP1PLC?
我在中山
盼回复!

网友B:
自己就可以建实验室啦,
一个PLC,一条编程线,一台装有该型号PLC软件的电脑.若干开关.就可以组成一套模拟设备了.
我一般写完成程序就是这样模拟试验的,试好再上机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