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在XP(sp2)的系统里用FX编程,cpu的占用率为100%,我的电脑CPU是赛扬1.7G的,这是个很小的软件啊,为什么会这样消耗资源?我用USB转COM线和电脑连接,然后用编程线和PLC相连,在监控时,常出现通讯错误。这和CPU太忙有关。但直接把编程线连在电脑的con口上,却可以正常监控。后来我用AMD2200+ athlonCPU的笔记本试验,cpu的占用也是95%。但可以正常监控。这个编程软件怎么这样消耗系统资源,有没有什么办法?我用98兼容模式运行也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A:
我的也是.

网友B:
太夸张了吧,比你的差很多的电脑用都没有问题呢,
通讯错误看看你的电缆是否质量不行!

网友C:
没试过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