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5):
请问一台7500W的热水器用4平方的铜线 5A(20)的电子表可以吗

网友A:
应是三相供电吧,可以了。

网友B:
220V,35A电流,6平方的线
什么电子表?是电能表,是电流表

网友B:
380V,20A,4平方

网友C:
220V,35A电流,10平方的线,
380V,12A,4平方

网友D:
请问
那么三台水泵各11KW 做两用一备的
该用几平方的线?这个是怎么计算的?有公式吗?
请指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