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6):
s7-200怎样编单按钮起/停控制?

网友A:
这个问题论坛里有过了。。。去找找,,都有你要的程序。。。。

网友B:
置位/复位啊

网友C:
你用楼上的方法也行,也可以通过记时控制也可以的

网友D:
NETWORK1
LD I0.0  //单按钮
EU
XORB 1,VB0

NETWORK2
LD SM0.0
A V0.0
=Q0.0  // 输出点

网友E:
上升沿法和记数比较法都行

网友F:
直接对输入进行取反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G(2006-04-30):
自锁按纽不用说拉 可以用直接取反撒
不带自锁的可以判断上升沿后取反咯

网友H:
例子很多,自己找找

网友I:
一个按纽实现启动和停止的功能很多

网友I:
双稳态程序

网友J(2006-08-08):
I0.0 Q1.0 Q1.0
|----| |----(P)---------|/|----------(S)------|
| |
| | Q1.0 Q1.0
| +------| |----------(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