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6):
请教一下那位高手,在S7—300中的AI模块,它有四组,每组四个通道,如果我要把它连到传感器上因该如何相连??

网友A:
模板手册上有接线图,可以参考一下,另外,再模块的盖板上也有图,一样可以参考。

网友B:
一般情况下1和20接电源,通过模块侧面的四个板选择输入或者输出信号的类型。
1组:34并接为正,56并接为负。
2组:78并接为正,9,10并接为负。
1组:11,12并接为正,13,14并接为负。
1组:15,16并接为正,17,18并接为负。

网友C:
AI模块的侧面有选择的小块要调整,看你是采集4~20mA还是1~5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