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变频器

楼主(2006-03-16):
诸位好,我单位新进一台变频器,试运行良好,今早操作人员送电的时候,变频器发出巨响并冒烟,同时电源开关跳闸,现场检查发现变频器进线端线头灼伤严重,类似短路,但进线相间有胶木绝缘,外观不漏铜,变频器内有元件炸裂,型号不详,我单位有同品牌变频器多台,其他一直运行稳定,此为何故?

                                请高人解惑

网友A:
能将变频器的牌号规格告之吗?或致电025-84698479

网友B:
不知道你的变频器的型号,如果是IGBT为核心的你可以用万用表测试一下,如果参数不符则变频器可能存在质量问题!

网友C:
变频器也是会有质量问题的啊!

楼主:
首先感谢各位老大的关注:谢谢!
                        变频器型号为:ACS550  7.5KW 负载为风机 船舶应用
           此故障经更换同品牌变频器已排除,因为赵不到原因,所以说是变频器质量问题,
     现在我不明白的是:究竟是

楼主:
究竟是怎样的过程导致进线端产生相间短路状灼伤,原理是什么?

楼主:
三楼的大哥你好,请教IGBT是什么?

网友D:
IGBT是绝缘栅双极晶体管

网友E:
應該是整流和逆變模塊存在質量問題。不保修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