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容器运行

楼主(2006-03-16):
我公司有两台主变压器(10/0.4千伏)并联运行,一台630千伏安,一台500千伏安,低压配电室原有108千乏和160千乏的手动补偿电容柜各一台,现增加一台330千乏的自动补偿电容柜,电容器的保护使用RT14-63A的熔芯,安装运行一天后,有2组电容器的熔芯各爆裂一相,有3组电容器各熔断一相,(电容器30千乏/台,额定电流43.2安),不知是什么原因引起?检查电容器未见异常,后更换为DZ47-63A的空气断路器,运行一天未见异常,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使用熔断器保护和使用空气断路器保护有何区别?
我将自动补偿控制器的电流互感器信号,从500千伏安的变压器的低压侧进线总开关上的计量用电流互感器上引出,不知这样是否可行?信号电流互感器应安装在什么位置最合适?是630千伏安变压器的低压进线柜,还是汇流排?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因为保护时间,充电后过载,熔断器未断!
可行
熔断器响应时间慢
空开响应时间快
低压进线柜

楼主:
我是楼主,请问信号互感器应选用多大倍比?我的总进线柜是1000:5的互感器!

网友B:
好像有些问题
保险怎么会爆呢?空开怎么会良好运行??好像保险要按电容额定电流的1.5倍选取,
还有如果两台并联运行的话,我认为应该将电流互感器安装在汇流排上,应该选用2500/5的
即使是装在进线柜上,选1000/5的有点偏小,最好放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