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6):
如何获得220直流电压
用三相桥整流是不是可以
那输入应该是交流220/0.9吗

网友A:
输入220/1.414=156V

网友B:
直接用220整流加电容滤波相差不远。出来后大概230、240左右。看你需要多大电流,小电流可以直接用电阻调压,大电流就用单向可控硅,而且听说现在有高压稳压模块出来了。

网友C:
如果负载电流不是很大(10A左右)用一个开关电源就OK了,而且还是稳压 的

网友D:
用一个开关电源就OK

楼主:
电流较大的啊

楼主:
RE :兔兔
三相桥不是输出0.9倍的吗 ??
1.414是何意思

网友A:
根号2,220V整流滤波后接近300V,不信你试试。如果电流太大建议用可控硅调压再整流。自耦变压器功率大的话体积很大。

网友A:
不好意思,没注意三相,但也是1.414倍,三相156V整流。

楼主:
呵呵 谢谢 我记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