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6):
各位:

系统是S7314与GP2500S,在电柜内按SIMENS标准接线方法安装了变频器,GP2500S安装在电柜外电缆线长约20M,当传动变频器(MMV420,1。1KW)没有起动时,S7与GP通讯正常,当传动变频器起动时,GP通讯时好时坏,反应很慢,已按手册的要求,在通讯的两边加上了220欧姆的电阻!但没能解决这个问题!

当GP拆到电柜上的时候,3M的通讯距离,GP工作正常!但装回原来的位置就不行了!

请各位多多发表意见!

网友A:
这种情况还是满正常的,就是因为你周围有干扰.其实除了给线加一些外壳之类的来屏蔽干扰以外是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的

网友B:
我们也出现过这种情况,线大约有30米,起动变频器后GP通讯中断,后在PLC的的通讯接口接入西门子的专用的总线接头,故障解决,你可以试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我们的设备已使用SIEMSINS的专用总线接头了!还把GP的通讯等待时间设为一秒(原来时间10S),但是还是没有解决!

问了天任公司,他们讲可以有1000V的干扰电平,还能正常通讯工作!但在我却没有法子解决!

继续问各位良策!

网友C:
再找天任,不解决问题就拿把刀砍死他...

网友D(2006-04-24):
变频器加出线电抗或用屏蔽电缆出线试试

网友E:
屏蔽层做好一点就可以了。太懒了。

网友F:
对于干扰问题,你可以到网上找一下相关资料,无非就是屏蔽线,电源隔离,走线分开,屏蔽电阻一类,一样一样试吧,或者仔细分析一下你的是属于哪种情况的干扰再对症解决吧

网友G:
你的电缆最好也使用SIEMENS的DP电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