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6):
当设备的地线开路(即与电源地线断开)时,一个指示灯亮以报警,请教有什么好方法~~~谢谢``~

网友A:
可以参照高低水位报警电路,信号通过地线形成回路,当开路时,三极管发射极悬空,电位提升,可以驱动相应报警电路,这个电流很小,不会影响设备运行。只可惜没办法给你具体图纸,也不知道可不可行。

楼主:
谢谢,如有图纸可发我邮箱:chen_35@163.com。不过距离挺远,不知道行得通不!

网友B:
谢谢!!!我也想要一份lan790412@126.com

楼主:
我有改了一个方案`自己做实验可以用~~发给你试试,不妥之处还请多指教``

网友C:
不妨试一下试电笔原理。

网友D:
楼主没说清楚是保护地线开断还是电源中性线(N线)开断?我估计是电源中性线(N线),所以发贴不清楚让人没法说清楚。
2楼的方法不错,简单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