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我有一华锋公司生产的步进电机驱动器,驱动的是二相步进电动机,最近出现了故障,加上电源,驱动器的报警灯就亮,无法工作。但检查驱动器没有发现问题。请高手指教:怎样检查驱动器的故障。我曾这样试过,把控制信号去掉,只接上电源100VAC、步进电机的四根线,这时报警灯也要亮。如果接上信号线,电源100VAC,电机线不接,这时不报警。

网友A:
是不是伺服马达有问题

网友B:
你先检测一下马达是不是有问题了.在电机线都不接触时电机轴要能拧动,把四根电机线连在一起时有励磁,也就是轴拧不动,这样初步判断电机是好的.然后你再将驱动器接上后,不发脉冲信号时,看看是否电机有励磁了,若没励磁,则驱动器可能是有问题了

网友C(2006-04-18):
问题解决了吗?
有可能是驱动器放大电路坏了,步进电机坏的可能性很小,三楼说的有一定道理,要不然从我这里买一个?质优价廉,保用十年!jiangjq2008@yahoo.com.cn

网友D:
你去掉的控制信号是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