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通讯

楼主(2006-03-17):
我想请问一下,西门子S7-200与HMI之间的通讯在硬件上还需要哪些东东,
在下载HMI程序的时候又需要什么硬件及软件!谢谢!

网友A:
你用的HMI是什么牌子和型号,S7-200是485口.

楼主:
HMI是TP170A
S7-200是CPU226

网友A:
TO170A上有485口1F1/B,直接用485电缆连接就可以,自己做电缆的话3-3,8-8.
下载程序时用232电缆,接到1F1/A口,自己做电缆的话2-3,3-2,5-5.
软件用PROTOOL/PRO或WINCC FLEXIBLE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