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用一台变频器拖动两台22KW的电机实现同步运转,可行吗?还是用两台变频器分别拖两台电机???????电机的接地是单独接地还是变频器到电机连接接地?????

楼主:
请各位勇于发表见解

网友A:
这样做是可行的,只是选型时总功率要乘以1.5倍 。要考虑成本问题

网友B:
一台45KW的变频器就可以了.

网友C:
同时你还要考虑你的过流保护在这个时候是不管用的!

楼主:
谢谢各位,还有高见吗

网友D:
一台变频器就可以实现1拖2,不需要两台,还可以实现一拖一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