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与变频器

楼主(2006-03-17):
请问,plc信号(如pid 运算结果)给变频器是通过串行通讯呢,还是要加一个d/a 模块!谢谢!我现在想做的是通过plc控制变频器,泵,从而控制流量!

网友A:
串行通讯编程复杂一点,但不用买D/A模块;
用D/A的话编程方便,但成本会高一些,看你怎么选了;

网友B:
能解答的详细一点吗?谢谢。

网友C:
通讯好些,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