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我厂有一台数字式同步励磁柜,三相可控硅整流。生产厂家为:天津电器传动设计研究所。励磁柜内置UPS(单片机),所带电机为同步电动机。技术参数为:定子电压6000V,电流90.5A运行时励磁电压20V,电流245A
     故障现象:此电机在正常运行期间,开启同一电源的一台同型号的同步电动机时,会使正在运行的一台同步电动机失磁,且定子电流升高,且无法自动恢复。
     请问:1、故障原因。2、解决方法

网友A:
那你把电源分开,会是什么样的。不妨试试,会不会是电压降低造成的。

网友B:
我厂双线路,但运行一至两台机时为单线路供电(省电),原为两台同型号励磁柜后技术更新时,改为现在的这一台型号为SEB22-A12/200-75,出现以上故障(原来并无故障),请各位帮帮忙.在此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