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偶有一制冷片(需要直流电加热 12VDC-2A),
该用什么对它精确控温(0.01度 or 0.1度??)
偶对此不懂,请告知详情
请各位大侠拔刀相助,帮忙设计一下!
小弟在此谢过了

楼主:
据说:继电器, SSR都不行的
偶想用连续的电流对其进行控制,不用开关的方式!
急 !急! 急!

网友A:
PWM调功  使用模糊控制器 或许能达到 你的要求
太高了!

网友B:
首先找个精度较高的温控(如RKC0.3%),在配合电力调整器SCR,利用温控器PID运算后给出的4-20MA的电流来控制SCR的电压电流大小,以达到精确控温的目的!!
不过0.1度的要求是有点高了!1度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台湾天得(TEND)、台湾台安(TAIAN) 、台湾安良(ANLY)、台湾瑞升(RISESUN)等知名品牌的授权一级代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