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我第一次接触plc,用的是s7-300,对电压进行采集,并送到上位机显示,我想看看怎么在plc上编程采集模拟数据,谢谢了!

我的邮箱:lumeili@eyou.com

网友A:
信号变送 读PIW中数据 输出

网友B:
对,就是几条简单指令,不过最好还要加上误差校正、滤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