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带刹车电机频繁点动会不会烧掉?
有什么办法可以避免?
这个问题跟行车的小车电机差不多

谢谢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如果长期这样的运行,一定会烧掉的,我一般是烧了以后,用高温线重做一次,会用得久一点,另外我也没有看到有什么好的方法,

网友B:
可以选用固态继电器

楼主:
我是用在一个上料小车上的,由于上料对准不大容易,免不了要频繁点动。。。楼上能不能说详细点啊?
谢谢了。。。

网友C:
带刹车电机------是不是电磁抱闸呀?如果是的话,没有问题的

楼主:
我们公司有行车提升电机采用的刹车电机是失电后自动吸死。。。。采用的是,普通的正反转电路,就是两个继电器的,老是烧电机,是不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D:
多加一个继电器用\能耗制动

网友E:
频繁正反向点清动的电机最好用锥形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