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现在有一个步进的56式电机,配一个12mm的导轨丝杆,现在需要瞬间加速到300mm/s,不知道电机会不会掉步?电机的最大扭距是1.35Nm,转动惯量4.6x10kg-5·cm2,相电流2A。先谢谢啦

网友A:
同志,你以为你在使用什么东东啊?瞬间就要那么高速度?你说的瞬间是多少时间?步进电机有一个最高启动频率的,如果你太高电机是起动不了的.

楼主:
看来步进电机的起动必须梯形加速了,要是伺服我也不用问了。
还有谁是你同志??

网友B:
好象瞬间肯定加不到啦,你看看你的螺距,再用300一除,就知道一秒中几转拉
你要用超长螺距的,估计可以,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