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7):
高压电动机外壳上有一接地螺钉,由一根地线接至地网。接线盒上也有一接地螺钉,由一根地线接至电缆钢带上,现在问题是:接线盒还需要用一根地线接至电动机外壳上的接地螺钉,或直接接至地网吗?

网友A:
你的电缆线另一头有接地吗?接地是否重复,电动机是上有说面要独立接一根单独的接地线,如果要的话你就得在做接地,没有的话你就不必了,但是你的电动机一定要接地。不然你就直接接地就好了。

楼主:
Re:[二楼]
接线盒一定要接地,这是无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其实是:接线盒还需要用一根线接至电动机外壳上的接地螺钉,或直接接至地网吗?有两个论点,1:不需要再接地,因为它与电动机外壳是连在一起的,而且规程只提出电动机外壳需要接地,并未提到接线盒也要接地。2:需要再接地,因为它与电动机外壳是通过橡皮垫及螺钉连接的,而接线盒与各个螺钉接触的地方,都覆盖了漆层,故接线盒不能认为是良好接地。

楼主:
请各位踊跃参加讨论,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