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0 PLC

楼主(2006-03-18):
请问松下FP0-C16T的PLC可以直接驱动24V的继电器么?输入接点部分和输出接点部分的电源可以共用一组电源么?

网友A:
当然可以。我用过松下PLC。

网友B:
晶体管可以直接驱动DC24V的继电器;
电源可以共用,只要容量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