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8):
一个工程车辆上用的直流电磁插销,也就是通电,通过线圈产生的磁吸力吸起插销。参数如下:额定电压:80V,最大通电时间10-12A。

现在直接供应电源后,线圈吸合后,单不能立刻释放,想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起释放作用,请问如何选择续流二极管的型号?这个选择有没有一定的计算方法,请各位大虾指导一、二。

网友A:
我想加一个续流二极管,还得加一个放电电阻吧?

网友B:
大于两倍电压

网友C:
具体的电路是怎样的?续流二极管如何起到加快释放速度的作用?
线圈失电却不能快速断开,是因为线圈有剩磁吧,产生剩磁是因为断电后线圈会有自感电动势,它的方向刚好与电源电动势相反,它怎么会通过续流二极管快速的释放到地呢?
我认为设置一个专门的放电电路与电源进行转换,当断开电源时线圈可以通过它放电,接同电源时则断开该电路,是否更加可行?
说得不好,还请多指教。

网友D:
楼上说得有理,本人认为加上续流二极管反而更慢(如果没有放电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