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8):
请教380V过大电流约100A)的冷压端头是否要为什么?
事由是这样的:我们有个产品出去后,连接120方的线及冷压端头部分烧熔了,分析原因是第一冷压端头连接位接触不良,第二冷压端头型号选得不合适。疑问:大电流冷压端头是否要搪锡(我们的产品连接冷压端头有搪锡)

楼主:
请教380V过大电流的冷压端头是否要搪锡为什么?
请教380V过大电流(约100A)的冷压端头是否要搪锡为什么?

网友A:
一般不提倡这样做,因为如果搪锡后,接头发热反而会把锡熔掉,一般选一把好的压接钳压好就可!

网友B:
楼上是谁呀,知道吗!,大电流导线必须用冷压处理,之后再进行浸锡处理;1、接头的接触电阻降到最小,2、是防止时间长发生氧化,接触电阻增大而发热。无论铜母线还是铜导线与空气接触时间长了,将发生氧化反应,颜色发深,所以一般即使表面处理过的电接触表面上面都涂有电气专用的凡士林或者其他等----防止氧化。

网友C:
同意4楼。

网友D:
大电流有多大,200A以上吗.开口鼻子用锤子扎,闭口用液压钳,搪锡时各位如何加热的,用的是焊锡膏吗,我们搪锡水平太底,哪位赐教!

楼主:
四楼的高人可以提供相关的论点证明吗?有书或国标证明?

网友E:
100A的电流用120方的线都烧,夸张点吧,估计冷压的时候就是用钳子夹了一下,就是用锤子锤紧了也不会烧
。。。。。。

网友F:
引用 楼主:
四楼的高人可以提供相关的论点证明吗?有书或国标证明?
国家标准是有的!不过你自己找去!

网友G:
才100A用120平方也会烧?通常100A我用不到50平方哦,

网友H:
狂晕,我们公司的设备都有400A左右的电流,都没有上锡,用10多年了都没有问题。。

你的问题应该是坚固螺丝没有上紧,接头发热引起线与冷压端子接触面氧化,使发热进一步的严重,最终造成部分熔合的现象。

网友I(2013-05-27):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谁呀,知道吗!,大电流导线必须用冷压处理,之后再进行浸锡处理;1、接头的接触电阻降到最小,2、是防止时间长发生氧化,接触电阻增大而发热。无论铜母线还是铜导线与空气接触时间长了,将发生氧化反应,颜色发深,所以一般即使表面处理过的电接触表面上面都涂有电气专用的凡士林或者其他等----防止氧化。
表示赞同。学习了

网友J:
大电流的铜鼻子都用闭口的,开口的铜鼻子用铁锤砸过再搪锡,普通锡温度在320°(国家标准)。

网友K:
1、线鼻子没有压紧。
2、螺丝没有上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