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8):
各位师傅:我公司现有三菱FR-Z240-S0.75K变频器5台,全部是过流报警。现象是在接通起动信号后,在操作面板上可以看到电流不断上升直至超出电流保护设定值(只接电机不带负载)。不接电机时亦有电流0.6A。而我今早将电路板用酒精清冼了一次再接回电机试了一次,发现问题有所好转,即变频器没有很快上升到电流保护值,但电流值由最初的0.9A一直慢慢上升到2.4A,而用钳表实测为0.6A。请问什么是原因?是不是一些电容有变值所引起?我公司原来的变频器是发外维修的。因公司被收购,现要自己维修,但苦于是新手以及无电气原理而不知从何入手。请各位师傅介绍一些书籍及日本三菱变频器电气图那里有?我公司的变频器有三菱FR-Z024、A024、E540系列及松下VF-7F等类型。劳烦之处不胜感谢!邮箱:GAN0447@126.com

网友A(2007-04-11):
变频器的检测电流装置坏了,拆掉,换一个电位器上去就好了。这个系列的变频器就犯这个毛病。

网友B:
楼上的,检测装置不可能五台都一起出现这种故障吧?是否是环境潮湿照成的呢。可以用酒精再清洁一下检测电子电路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