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加密问题

楼主(2006-03-18):
请问西门子S7-200PLC加密前后哪个地方会有区别?如标识位等。

楼主:
西门子PLC高手都没在吗?

网友A(2006-06-12):
最直接的就是进去程序要密码,你连程序都没看见怎么能看到那些区别了。

网友B:
区别就是加密前可以任意修改,加密后就只能凭密码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