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6-03-18):
请教高手:
如何将输入到CP1H的模拟量传送到内部存储单元?
再将其数据进行四则运算,然后通过其自带的模拟输出单元输出?
或串口协议传送到电脑

顺便告诉大家,OMRON网站上已经有CP1H中文编程手册和硬件手册的下载连接,
请给我发邮件要资料的朋友到网站去下载。
www.omron.com.cn

网友A:
AD/DA UNIT屬於特殊模組(SIOU);CP1H屬於內建機種。

1.進入 IOTABL選取PLC MODEL。
2.BASE ADDRESS分配位址由2000 CH開始;但以機號設定為基準。
3進入PLC SETING;設定輸入/輸出整合!
3.書寫您的PLC程式。

楼主:
十分感谢老爷子!
再请教一下,请问:
输入的模拟量通过传送到D,是不是自动转化成BCD码存储呢?
还有这种型号的PLC  输出PWM脉冲能达到30K吗?

网友A:
HEX以及BCD在9999以內是沒分別的!若解析為FA0(等於十進制4000)沒分別!

比例縮放若為正電壓或電流;使用SCL指令縮放後;輸出BCD至OUPUT CH。若為+ - 電壓;請用SCL2 指令。

這一款附加功能很多!但是問題多多;經常"傻"在那裡。這裡的人基本"不用";關於您說的PWM最大值能否30K?我也沒用過!請自行檢視PDF手冊。

网友B(2006-07-23):
请教一下 CP1H 原点感应器应接在那点上?谢